惠普515笔记本 分区格式化复制完重启显示GRUB

楼主(2012-07-30):
惠普515笔记本 分区格式化完  装系统复制完重启显示GRUB 不动了。

网友:
么有遇到过  学学

网友:
用这个diskgen分呀。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就是用这个分的 问客户说装了红旗系统 现在就成这样了。

网友:
红旗系统?怎么没有听说过的

网友:
好像这机子挺烦的  bios好坏

网友:
网上查了说是引导问题 。终于搞定  怎么分区都不行  最后进PE里面用一键分四个区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