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100 led屏白屏

楼主(2012-07-30):
今天我收到客户的这台机一开机就白屏,我换了驱动板和屏线试了都是不行,最后拆了屏背板量了保险,保险没问题,ic1177我也量了有电压,你说怎么修????

网友:
看屏上电压是不是正常,,查下升压电路

网友:
用块用样板试试,,,

网友:
有一组电压没有,那里是升压电路,我对屏背板还不熟

补充内容 (2012-9-16 11:05):
查了,电压正常

网友:
屏显电路两正一副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