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043S。开机20分钟左右,屏幕变白闪烁。

楼主(2012-07-30):
LG W2043S开机20分钟左右,屏幕就是闪烁,画面变的很白,好像控制亮度失灵了一样。这时候去掉灯管的线,接上点屏套件,各各灯管测量,屏幕就不会闪烁。这说明灯管和屏没问题吧。
目测了电源一体板一切正常,加焊了下高压包,仿佛正常坚持的时间久了一点。换了个高压包,开机就直接开始闪烁。
请问这一般那方面的问题??LG有没有这方面的通病?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点评):
为啥会是驱动板问题呢?我把亮度调节线拔了,也是这样子。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ic虚焊造成的,最好换驱动板试一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刷小程序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