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独显 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2-07-30):
接到一台联想G430 独显 有背光不显示 ,当时以为显卡虚了,加焊后一样,又换一片,还是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 也没解决。。求思路,显卡供都正常 。

网友:
是不是屏线啊

网友:
屏线和屏都试过了。刚好还有台 G430集显的在修。。确定是主板。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

网友:
测下屏线接口的阻值。。。。

网友:
屏线接口的阻值,vga_lvds 基本都565左右。都有电压,1.1V左右。+LCDVDD_CONN  有3V,VGA_LVDS_SDA
VGA_LVDS_SCL 有3V .

网友:
外接也没显示。。期待高手~~

网友:
我的是独显的也是  白屏 看电流已经显示 但是白屏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G98的显卡若坏,通常换新才行,新式显卡“门”事件没了,不能像7300系统列的无聊的话可加焊几十遍。

网友:
能外接吗 ,是否正常,要就查查显卡周边有没有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