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触发后无3 5v

楼主(2012-07-30):
cq35 219tx     intel    独显    板号  LA-4731P

插电源  接口灯亮,,待机电流0.01A    主板3V 5V正常。

点开关。电流跑到0.16A ,然后,电源接口指示灯灭掉,电流跳到0.03A 。 这时再 量3V电感只有0.9V  5V只有0.6V

重新拔掉电源接口,再接上,电源指示灯才亮。

没修过这种故障。求思路。

网友:
我 昨天也与到有待机,没有3 5v,后来刷bios 就 OK

网友:
3 5伏 负载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待机正常时正常,查看开机后开始工作的后级,3v5v的负载是否短路

网友:
已修好,是5V经过1个MOS管后短路,,已排除短路。现在已经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
请问楼主你换的是哪个MOS管啊?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没用

网友:
最近我修一个CQ35 内存电压没有开启 然后侧对地阻值也没有不正常 后来我找到芯片的电压没有开启  这个电压是EC发出来的 EC工作正常 后来我换了一个芯片51124 好了

网友:
用原装的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