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笔记本屏幕显示就是没有背光,求助

楼主(2012-07-30):
dell1440笔记本屏幕显示就是没有背光,怎样判断灯管的好坏是LED的灯管,还是屏线坏了,现在手里边也没有配件试,求求各位大侠支个招,感激不尽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的几款机器LED的屏,没背光的,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1440 换显卡

网友:
DELL就是要注意,屏要读到码片的,如果码片有问题不亮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