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触发,不跑码,无CPU供电。3大问题修复一列

楼主(2012-07-30):
  联想B450通病BIOS。
  本子拿到手,接适配器电流0.01不触发。心想BIOS通病,拆机,拆BISO直接刷了个。还是不上电,晕了。
   拿起表打值发现U47,5V电感短路,发现电感旁边的电容看着很不爽直接拆了。打值不短了,暗自高兴。
   插电自动上电,电流一路小跑,跳变正常。小愉快。
   关闭电源,在一次不上电了,我擦。
   关闭电源在来一次,我擦待机都没了。
测无3V,5V,待机电压。U47有线性输出。EC无3V5V待机开启信号输出。测EC待机条件正常。
  换EC,重刷BIOS无效。
  把RN59去掉,不让Q25,Q26导通。接电源,和想逻辑一样上电了。
  但是电流0.9不跑码。
测CPU供电时钟,PG,基准,总线,复位都有。
考虑不出3.V5V待机时否与南桥有关,(还请高手指教,南桥的什么条件会导致不出3V.5V待机)。
  没思路,怀疑南桥有问题,直接换了南桥。接电,电流0.4。
测无CPU供电,U5,44脚无CPU电压开启信号,查图纸CPU开启信号是由U13,U46输出电压正常后,发送的两个PG相于而来。
测U13,U46输出电压正常,两个都没PG电压,PG信号是由R78, 3.3V上拉,发现此电阻没了,拆料焊上去。
接电,电流一路微小跳变至1.3。接屏终于显了,至此修复。

网友:
........

蓝色小披风 -2 严禁灌水

网友:
路儿弯弯,曲曲折折侃侃

网友A:
楼主所说的U45应该是U13吧

网友A:
楼主换EC换南桥,平时要准备的元器件蛮多的耶,不过楼主的逻辑分析能力很强,值得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U45应该是U13吧

嗯是U13,打字你懂的。又不是写作文。

网友:
以后发帖时能配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EC换南桥,平时要准备的元器件蛮多的耶,不过楼主的逻辑分析能力很强,值得佩服

维修就是排除,不换一直查下去没思路的

网友(2014-06-18):
我修到一个集成显卡供电比较高的,正常是0.45,现在是0。90,貌似cpu供电芯片控制,求解

网友:
多么多问题,东西也少了,二修机?

网友:
思路很清晰,配件跟齐全

网友:
有点认为后面的几个问题是你修出来的···

网友:
电阻不会是楼主的人为故障吧,一开始都正常了,换南桥后就掉了个电阻也说不定

网友(2016-10-21):
有图就跟好了楼主下次发把图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