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的关机时不动了

楼主(2012-07-30):
今客户说他那台联想电脑关机时点关机按钮就死机了似的停在那不动了,得等老半天。有时点完开始里的关闭计算机后还没点关闭鼠标就成了忙的状态点什么也点不了了。这系统可是我新装过的。取过COMS电池,也清过。BIOS设置也恢复了出厂设置,测电源电压也都正常。该怎么办呢?

网友:
把键盘和电池取了看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哪里设置出了问题吧!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嗯刷下BIOS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网友:
关机程序未响应还是死机?可以修改关机响应时间。

网友:
重新分区应该是有病毒、

网友:
测测硬盘吧!~

网友:
谢谢大家,后来我想如果我用U盘系统能正常关机的话,不该会是硬件问题,经过几次用U盘启动进到U盘系统还启用网络上会网,后关机正常,来回试了两次,想可能就是原先做的系统有问题。没想到新装完系统真能关机了。唉网上下的系统真是不行啊,不光有病毒,主页也都是2345的,以后学下封装系统弄个适合自己的系统。

网友:
可能光驱和摄像头的问题 把摄像头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