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ups问题~~

楼主(2012-07-30):
山特c1sups电源 无外接电池 故障现象不通电 拆开以后发现有个热敏电阻爆了 换了个……现在一插电ups就自动开机 无输出
我想问的是 一定要接电池输出才有220V?

网友:
不一定要电池,没有电池也能输出

网友:
麻烦你说明一下面板亮灯情况,有一个LINE,一个BYPASS,一个INVERTER.哪一个有亮?

网友:
绿色的灯是左边一排的最下面一个亮 还一个最下面+-上面的一个黄灯亮

网友:
UPS不接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哦……。那明天我接三个12伏的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