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寸液晶电视(LA40S81B)黑屏----软故障电路分析方法

楼主(2012-07-30):
三星40寸液晶电视(LA40S81B),先把电视内部3大主板图片传上去,以图分析黑屏-----软故障
(继续上传电路分析)。

故障表现现象为-------开机后较长时间启动,(这种现象打开机箱盖就可以马上看到故障原因)图像显示正常后,一般是不固定的时间发生黑屏现象,声音和遥控都正常;这种现象等再次开机后,还是不定时的发生黑屏,有的时候4、5个小时都很正常,有时候几分钟就发生黑屏,表现明显是黑屏软故障,是维修人员比较头疼的事情。(等待继续发吧....)

网友:
液晶电视黑屏故障原因

故障分析方法:
1.
高压板损坏
2.
高压板供电不正常
3.A/D
上控制高压板开关的功能电路不正常
4.
屏的灯管损坏
5.MCU
的I/O口故障及软件故障,导致不能控制高压板开关
一般液晶显示器均是用双色灯来指示,正常工作是主机有信号输出到显示器时候显示绿色,如果单纯是黑屏故障的话,主机开着的时候按按开关键,指示灯应该有反应,指示灯会变成代机时的颜色,按开关键但从你目前说的情况来看,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看不到微亮的图象,应该把故障归结为不开机故障,应该把故障归结为不开机故障,应该是A/D驱动板出现了故障,要看看AD板的5V供电正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多半是MCU不能正常工作了,不是硬件就是软件,查查硬件有没有问题,如果是软件故障的话你是没办法搞好的,在没办法找到原装驱动板的情况下,只能找可以替代的AD驱动板。

引起黑屏现象有多种原因

首先。是电源电路不正常引起:表现为按面板按键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
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信号处理部分的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一般是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决。

第二种。情况是电源正常,按面板的按键反应也正常,屏幕黑屏:

遇到这种故障就要充分发挥维修人员细心的本性,仔细观察,逐一排查,按键能正常起作用就说明A/D驱动板的MCU还是能正常工作,也就进一步说明电源部分工作还是正常的,黑屏是由于背光没有点亮,有可能是驱动背光的电路出现了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把显示器连到主机开机检查,靠近屏幕仔细观察(使用强光电筒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看到显示很微暗的图象,就证明A/D驱动板的信号处理部分的电路是正常的,问题锁定在驱动背光的高压板及控制高压板开关的功能电路上,(注:高压板其实跟开关电源的工作原里一样,它是利用电子开关控制变压线圈充放电,在另一组线圈感应产生我们需要的高压电压,来驱动背光)高压板常见的故障有高压板本身的保险烧掉引起没有12V供应及开关芯片故障等等,另外就是AD板上控制高压板开关部分电路有故障,引起不能输出高电平去控制高压板的开关脚,用万用表的负表笔接地,正表笔接到控制输出脚,按开关机按键,正常的话是可以看到有电平变化的,还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判断高压板是不是好的,那就是先找到控制高压板开关的那根线直接接到5V电压上,高压板没故障的话一般都能点亮背光(注:高压板用三根线就能工作,其中两根是12V电源的正端和地,另一根开关控制线)。还有一种情况会引起黑屏,那就是屏的背光坏了,不过如果是双灯和四灯的屏背光同时坏不太可能,坏了其中一条灯管也会引起黑屏,但是跟前面的黑屏故障表现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由于有些高压板具有负载不平衡保护,如果坏了一条灯管,开机后高压板就进入负载不平衡保护状态,会出现闪烁一下再变成黑屏。这台机器的问题估计就出在此。

网友:
主要检查以下部位元件(具体检查细节部位):

以下具体部位,简易可行,是自己和其他维修人员总结出来的直接替换维修法。有兴趣的爱好者可以相互交流,提供维修经验和方法。QQ:278693798
    1.
电源板上的大电容电压220- 330μ/450V-----+375-400V正常,如果是300V,就是不正常;
    2.
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耐压提高,10V/2200μ   换成  16V25V/2200μ ;10V/1000μ   换成  16V/1000μ  (液晶电视电源的通病);
    3.
创维大屏幕等离子电视,黑屏故障有一列维修故障是:存储器24LC21 元件埙坏,换一个存储器后故障排除,这种故障让售后维修,要花1000--1600元才可以的,我只花3元换了一个存储器就解决了。不知道液晶电视换存储器如何?有待试验后再详细解释;
    4.
观察背景灯亮不亮:如果灯不亮,是灯管不良,换灯管或者屏;如果灯亮,可能是屏的驱动板不良,更换驱动电路元件;
    5.
发生黑屏,但是声音正常,一般主板是正常的,故障一般在高压板和灯管电路上查找,如果灯管正常,故障就在高压板上查找,常见为高压变压器、场效应管及IC埙坏;
    6.
检查高压板保护动作造成的黑屏,告诉一个检查的方法:黑屏的时候使用强光电筒照一下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的话,一般是高压保护电路启动,这样就重点检查高压部分电路即可;如果没有图像就是其他部位的故障;
    7.
检查拆屏幕:如果灯管接线脱焊(或者灯管断裂)也会造成电路保护的;电路保护分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电路,可以重点检查这部分的电路;(拆屏幕一定要谨慎啊!一般没有把握的不要轻易拆卸,不要因为疏忽扩大故障范围)
    8.
主板上的主芯片如果温升过高,也可能造成黑屏现象,采取降温后可继续正常工作;
    9.
排线接触不好也可引起黑屏,解决方法:排线滴几滴变压器油,重新插好,最好在插好后使用胶带粘在排线与插槽架上;
  10.
如果12V24V 电压低造成黑屏,及时更换-25V/470μ电容后会马上正常;
  11.
电源5V的滤波电容不良,也会造成黑屏的;
  12.
逻辑板上的IC无电压输出,检查元件的电压,更换不良元件可解决;
  13.
电源板型号:BN44--00162A PF751保险埙坏(2A自恢复保险)或者PF801(3A自恢复保险) , (F803开路、Q801/Q802击穿)
  14.
逆变器电路如果有问题,重点检查一下保护元件FAN7316 ;

  15. 数字板IC大芯片如果温度上升过高,也能造成黑屏;这种现象可能是设计电路不当造成的,解决办法是:装一个CPU小风扇,固定在后盖上,稳定IC大芯片的常温;
16. 存储器24LC1624LC32 元件电压测量:56脚在2.4—3.0V之间正常,达到3.1V后就发生黑屏现象;有可能是存储器问题,但是液晶电视的存储器换空白的不知道能否正常,如果是等离子电视换空白的存储器,黑屏故障立即排除;(有同行说液晶电视的存储器换空白的需要刷数据,因为自己没有这样做过,没有第一手经验,待同行试验)
17. 电源板高压部分的推动IC型号:FAN7382 5脚对地有明显短路现象,或者45脚之间短路,换IC 故障立即排除;FAN7382 测量正常电压在:18脚电压在14-15V;不正常的电压:1—11   V         2—4.4V         3—4.4V         4—0V         5—4.8V          6—0V          7—0V          8—8.6V
  18. 检查逻辑板的相关元件,重点清理连接屏幕的连线部分. 解决因为温度高造成的接触不良的故障;逻辑板上的存储器元件也是经常埙坏的。(三星液晶电视的屏幕有2种:一种是三星品牌的,另一种是台湾AUO友达品牌的,所以逻辑板也是不同的。)
19.
  20. (继续中.....)

网友:
占用一下,马上发

网友:
灯管性能不良也会这样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請問如果一隻燈管不良,可否直接使用高壓去保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