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讨论:有关液晶显示器内部300V转12V5V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2-07-30):
目前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多为一体设计,而电源部分故障率极高,假如电源部分出现故障则应该以修复为主,而不是换板。

    本人觉得,有必要设计一款由300V转12V和5V的降压模块,而具本人所知现在市面上还没有这类产品出售,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本人觉得这款产品有必要诞生的理由如下:

1.        大多电源故障出现在这个区域,而不是由市电整流为直流300V部分
2.        假如是电源管理芯片挂掉,而手头上又没有可代换芯片,则维修难度很大.
3.        就算维修备件充足,有些电源故障依然难以修复,
4.        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时不太现实,因为板子的设计大小不一,显示器内部孔位难以匹配
5.        使用本模块,只需要在显示器内部找到合适安放位置,然后一端接300V别一端接12和5V输出即可

本人思路基本如上,欢迎大家给出意见!

网友:
你的想法非常好 不过  还没有这个模块  哈

网友:
这个恐怕不大现实。5v倒也通用。高压驱动电压则因高压产生与控制电路不同而差异很多,因为屏幕大小不一,使用的灯管也有规格和数量上的差异。所以12v并不能通用。有的用14v、15v、19v等等。电压过低则无法激活并维持点亮灯管。

网友:
12V可以宽到15V  19V这种板还是少数的

网友:
想法是好,取名用万用模块,以后可能会出现的。。

网友A:
即使有这个模块, 这个也应该算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了。

和一个外置的12V/5V双电源输出的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觉得有用,有时还真只需要这个模块。

网友:
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调电源模块了。

网友B:
造价和一个电源板估计也差不到哪去,而且还需要高频变压器、整流管等,体积也小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有这个模块, 这个也应该算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了。

和一个外置的12V/5V双电源输出的板有什么区别? ...

区别是容易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造价和一个电源板估计也差不到哪去,而且还需要高频变压器、整流管等,体积也小不了……

电源板不太容易与机壳孔位匹配

网友:
你发明出来我就要购买你的!!!

网友:
我估计厂家更需要这样的模块.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很有需求的快快出现吧。

网友:
可以,没有修过液晶显示器,市场有批量批发的,当然楼主的想法不错!

网友:
有想法就好,

网友:
好像有吧   看修家电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