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AMD 不触发

楼主(2012-07-30):
待机003左右  3V 5V 都有 开关3.3V 也跳变 就是电流没变化  谁有BIOS啊

网友:
刷了 BIOS 还是不行 准备换EC

网友:
EC的条件查完了没????

网友:
直接换,换了在说吗?

网友:
BIOS 刷了 EC也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刚查电源待机003 4秒钟样子 跳回001 000

网友:
bios资料正确吗?

网友:
BIOS EC 换了再说其他的

网友:
你先换EC试试。

网友:
看情况,待机的电流好像有点大,是不是板子上有微短路的地方?
应吧板子上关键的地方,打一下对地阻止,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的原装电源呀

网友:
有没有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