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卡LOGO

楼主(2012-07-30):
东芝L510卡LOGO,有人修过吗??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CPU后面有没有大电容,可能是那个有问题

网友:
有大电容哦,断电,换大电容好了的试过。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换大电容  这是通病啊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排除外设吧  再BIOS或南桥问题    至于楼上说的NEC大电容导致卡LOGO   本人还真没见过

网友:
南桥  外设 BIOS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外设一个一个拆下来,看看哪个有问题。一般卡LOGO都是外设,BIOS,南桥的事多一些。看看U口有没有插折连脚的。我修过两个IBM卡LOGO的,都是U口被客户插折,针脚连一起了

网友:
OE128  更换    要上BGA  用风枪不好弄的

网友:
OE128  更换    要上BGA    一般都是南桥和外围设备 掉电的话就是0E128 用风枪不好弄

网友(2012-08-31):
众说纷纷,不知哪个才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