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左侧1/3从上到下虚线

楼主(2012-07-30):
液晶屏左侧1/3从上到下虚线
联想旭日467A ,开机后花屏显示6个图像,外接显示器花屏
更换显卡后,图像显示正常,显卡温度50度左右,运行3DMark2005  两个小时温度在71度,图像色彩都很正常。但是偶尔有时候液晶屏液晶屏左侧1/3从上到下全部是虚线,图像没有花,桌面文字也能看清楚,调节分辨率位置也不变,外接显示器 显示正常。屏线也重新拔插和清理过。

请问这到底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果断换屏测试

网友:
换屏试试再说啊

网友:
很明显了吗   换屏吗

网友:
绝对是屏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卡,但是安全起见最好找张屏看看

网友:
这个估计还有救哦,屏上缺少了某种电压就会有这现像

网友:
屏坏,换屏

网友:
显卡和显卡输出电压~!

网友:
谢谢 各位的提示,换屏后不再出问题了,看来就是屏坏了。

再请教下。
通常情况下:(排除屏线的因素)
外接显示器正常,内置显示器不正常,确定就是内置显示器问题
如果两个显示都不正常 确定就是显卡的问题。
以上这两种说法有没有什么遗漏 和不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