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000 老是掉电求高手!!

楼主(2012-07-30):
有台hptx 2000 换了新板 刚开始用了没事 时间一长就掉电 加铜片也不行 怎么解决啊!!
掉电

网友:
是不是铜管坏了。。先测一下CPU温度啊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呀

网友:
先看看铜管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啊 在研究中 不太好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