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SV35.3 的盘整盘感叹号

楼主(2012-07-30):
有两个ST SV35.3  750G 的盘

前面两个坏道之后后面满盘感叹号。用M指令能修复么?

网友:
屏蔽了前面两个坏道,不然再次读取恐防会扩大坏道

网友:
我看你八成是选错了

网友:
固件坏了吧

网友:
没坏~你全格式化吧

网友:
明天修修看。

网友:
固件坏了,或者是被加密了吧

网友:
前面有两个坏道,硬盘固件坏了!

网友:
应该是被加密那吧

网友:
要么  加密过得 要么你选到光驱或你启动选项的移动硬盘

网友:
先用指令修修看。

网友:
先清除G表,再看看

网友:
全盘坏道或者硬盘锁了!解锁试一下!

网友:
希捷全盘坏道清G表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