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7进液维修一列

楼主(2012-07-30):
今上午接到一戴尔1427本。 客户说反正点不亮。 我接机后一看,这本被他们拆了一半,可是是他们搞不定就拿我们这里来了。 我拿掉键盘后看到有发霉的地方。不算严重但面积大,于是立马就把裸板拆了出来。我一半碰到进液的机器的处理方法是:先把板子进液的地方用酒精和棉花加刷子先清洗干净,再用风枪把板子吹干,再来修。 先打了下各电感都正常,于是就接电,先裸板上电看下,按开关有反映但不上电,电流不上去,但板子有开机动作,板子的LED指示灯会量,客户说点不亮,现在问题是不开机呀! 先不管这么多,看看什么原因。3/5V都有开机按钮有15V能被拉低。图纸打开找到开机面板接口。开机信号PWR_ON-OFF_BTN#被D15共阳极二极管分开。 ON_OFF送至ECKB926 测得EC32脚有跳变。那就接着测EC的输出信号,在117脚PBTN_OUT#也有跳变。这个PBTN_OUT#是送给南桥的。 ,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就返送SLP_S3#和SLP_S5#给EC,在EC的6脚和14脚。测6脚和14脚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V的橫高。那么问题确定了是南桥那边的了。 先测下南桥的RTC电压 D552脚是RTC电路有3.3V,3脚是COMS电路有2.3V跟COMS电池上的电压一样,1脚则是送往南桥的RTC供电也有3.2V,南桥RTC正常。接下来测南桥的晶振,找到南桥晶振Y8测得4脚有0.26V一脚却没有,量得R1069右边有0.26V左边没有。 南桥正是键盘下面,刚好是进液的地方,上面好像没怎么清洗干净,接着再把晶振范围这好好的清洗了下。烘干后测得1脚也有0.26V了跟4脚一样, 这样那就晶振也正常了。于是接着上电开机。可还是不行,再测EC的6脚和14脚还是么有3.3V电压。这样看来可以判定是南桥坏了。今晚进烤箱明天一早来换南桥。 chinafix.com.cn迅维网__KFW11

网友:
希望别掉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  这板BGA难做? 还是进液的机器做BGA不好搞?

进液的比较容易掉点啊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呀

网友:
进水的机器怕反复 好好查看 处理好了
楼主技术很高了啊

网友:
先加旱一下吧,进液的加旱一般会好的,加旱了不行的才换

网友:
进液的建议换颗芯片,芯片底下不知腐蚀成什么效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