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2-07-30):
维修中常用的两种办法如下:
A:静态(指不接电源胡情况下)测量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通过阻值反映出相关的电路是否良好。操作方法用万能表的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测试点上。
B.动态(接上电源的情况下)测量关键测试点的电压, 通过电压是否正常来判断故障。操作方法用万能表的直流电压档上,红笔在测试点,黑笔接地。
1.公共点关键测试点
    对地阻值正常在400~600欧姆之间,它反映出主板各个单元电路的主供电是否正常,任何一个单元电路的主供电相连的元器件有故障都会从这里反应出来,所以通过测试这一点可以快速检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主供电是否有短路及微短路的情况。不管是短路还是微短路都会导致保护隔离电路无法将电源适配器的电送到各个单元电路。常见的几种现象如下:

(1)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这种情况为主供电严重短路,主板上所有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中的任意一个点都会短路。一般为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击穿或某个单元电路的一组MOS管全部击穿
   排除方法:要排除短路需要将所有与主供电相连的滤波电容一个一个地断开排查,根据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各个供电单元电路,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桥内存显卡的供电单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