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的17003E的LDO输出电压有6V

楼主(2012-07-30):
T61宽屏独显的机器不加电。待机测量3V电感0V。5V电感0。3V。主板没有短路。测量17003E的工作条件。就只有20PIN LDO5输出电压不正常有6V。其他的条件都正常。。我把20PIN去的地方全都断开了还是6V。芯片换了两个也一样。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问各位一下到底那里会影响,芯片LDO电压偏高呢?

网友:
已经解决。是17003的第7脚的一个电容不量引起的。导致7脚的基准电压比正常的低0‘5V左右。所以输出的LDO电压高

网友:
请问楼主:在更换不良电容前你实测第7脚的基准电压是多少?更换不良电容后再实测基准电压又是多少呢?

网友:
再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判定第7脚基准电压的滤波电容不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