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暗屏 高压等不亮 维修过程

楼主(2012-07-30):
   今天接到个T400的机子  ,开机后隐约能看到thinkpad的标,跟客户说是暗屏,多半是高压板,货灯管的问题。报价150,开机检测。
     先把B壳打开,拿了个灯管好的屏,插到高压板上,也不亮。不是这么巧吧,取下高压量高压板接口。如图:

半小时前 上传
高压板接口

        因为高压板带很多指示灯,说因不能确定,pin脚定义,但量到19v,3,3v, 2。2v的电压。其中2.2v可以随,亮度的调节而变化。初步判断为,高压板故障,量保险等,找不到问题。找同行借了一根好的高压。现象依旧。
    郁闷中。。。。。。。
    在网上找找,看有没有,现成的分析。。。。   又说蓝牙坏的,有说保险烧的,有说屏线坏 的。马上拆机,逐一排除。蓝牙,保险均没问题。
      量屏线吧? 因为是灯也不亮  也没背光,是不是公共的电路部分,看是不是地线 断啦, 确认, 好好的,。还是老实量屏线吧。
果然是屏线坏啦,如图上图,接口最左边线断啦。下图是飞好的线。

14 分钟前 上传

12 分钟前 上传

断线 信号为  lcd接口 pin50  pin52  pin56  对应的高压接口为

12 秒前 上传

网友:
声明:写贴字,图片上传不上去。所以转载了一下。

网友:
也算是通病吧,我也修过2台,都是高压板问题,改了一下好了

网友:
F8保险 和屏线断  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现在一台也是像你一样,买屏线换!

网友(2014-05-20):
我们屏线一般不修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