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惠普cq40-507ax的本

楼主(2012-07-30):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修一台惠普cq40-507ax的本,故障是不开机,怀疑BIOS问题,从一台CQ40-411AX的机子上面BIOS拆下换上,能开机了,但点不亮,黑屏!两个板的版本号一样,都是LA-4114P,请问各位,这两个BIOS能不能通用?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我都是从官网下载(按序列号)  BIOS提取也很简单的,没必要去刷写别的机器的BIOS文件。 你提出的问题我没试过,应该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CQ40很多是北桥问题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是不能通用的,还是刷吧

网友:
如果换BIOS能加电还是它的问题,接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