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4WD显示器开机保护一个解决办法

楼主(2012-07-30):
      联想L194WD显示器开机后可以显示大概5秒钟后自动黑屏,重新按电源按钮再次开机5秒后自动黑屏,不过电源指示灯一直绿色。拆机后看电源板电容无异常,有信号输入时测开启电压为0V,以为是这个问题,测了半天发现这个高压一体板是低电平有效,亮度信号大约3V。后来无意中将两对灯管接头对调,发现可以正常显示了,看来是这个机型的保护电路过于灵敏,灯管老化后参数稍有不同就会保护,这时可以试试将灯管接头互换,可能会恢复正常,不过这个方法修复后能再坚持多久还有待考验。

网友:
这能算解决办法? 换灯管才是王道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自己应急可以,给客户修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