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南桥空焊问题

楼主(2012-07-30):
一V星AM2单桥主板发现是南桥空焊,有时用手按一下就可以正常跑码但时间不长又坏掉,请问没有BGA的情况下如何自己修复南桥空焊有没有可能,本人只有一把852D风枪

网友:
建议换是用BGA,风抢效率太低!

网友:
可以用风抢加热一下

网友:
没有BGA还是免了吧,我以前弄过,拆得下来值不上去啊,哈哈。

网友:
建议使用BGA,用风枪有点难度,如果你技艺好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风枪的的话,难度有点儿大!最好使用B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