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二极管不常见

楼主(2012-07-30):
紫色线对地短路。沿线找到这个二极管击穿。大家帮我看看用什么可以代替。看颜色像棕色(不是常见的红色的)
标示:1N
         35A
一个大(2)

补充内容 (2012-8-4 21:13):
此电源已经修好。谢谢大家。没找到二极管代换,上电测5vsb 8v。估计因该是稳压控制出了问题。查到431取样电阻一个变成2.4k。找了一个1k的换上。ok了。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6.2V的管子

网友:
稳压二极管啊,常见得很,没有就不装吧

网友:
随便找个料板相同电路拆个

网友:
嗯1!!!安装一个大于6.2V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就是1N4735A,1W,6.2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常见的稳压管,换只即可。

网友:
1N4735A为1W,6.2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一个稳压二极管太常见了,找个旧地电源板就有

网友:
稳压管 6.2v~ 大于5v因为紫线是5v。 地方没问题的话不装也可以,但是不保险~

网友:
一个稳压二极管太常见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
楼上的朋友都说了到料板去拆个来装就好啦。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随便找个电源拆一个就行了。实在找不到就不装吧。就是再坏了麻烦点,不过这种电源买一个二手的也就3、40元。

网友:
稳压二极管啊,常见得很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装也行

网友:
呵呵,电源还没修到过,呵呵所以路过来学习下,

网友:
那我想问下这种来装的话电压会稳定吗?
不会影响使用吗?

网友:
稳压的,很常见,如果没有不接也行。

网友:
果然高手多,一看就知道.佩服

网友:
稳压管,IN4735

网友:
学习了啊论坛是个好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