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l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30):
旭日c466l  开机掉电      插上内存,开机0.26  掉线    去掉内存   0.20掉电!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先看一下电压有没有都出来

网友:
缺CPU 电压

网友:
楼上高见,,明显的CPU电压没出,,零点二七的电流

网友:
CPU没工作呀,查电路吧

网友:
明显楼主对电路不是很会啊,说了你也不会修吧。请你们那里的师傅当面教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