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7-30):
INTELPM45+G98-630-A2的主板,版号LA-4211P。开机电流就跑到1.5A在1.52-1.53-1.54一点点的上去,到1.7A左右掉到0.01,在开机还是一样。开机后电压也全部出来了,测了一下全版也没有短路。拿掉内存和上了内存跑的电流都一样,拿掉CPU,电流只能跑到0.7A左右。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显卡也取了重新值了,北桥也压了。CPU供电芯片的PG信号也出来了,2脚也有电压, 南桥的俩个复位信号也都出来了,不知道这个还要怎么查,图纸上没有时序,在论坛上也看到一样的问题,不过没有解决,哪位大师遇到过的告知一下,谢谢

先看下LPC总线有波形没,判断是否跑马,在确定下部的维修思路

网友:
谐振电容看看

。。

网友:
看看USB口有没有短路,短了也是加电不显的

网友:
不开机,是不是你CPU坏掉了,,,这种刷BIOS不好,得做北桥了

网友:
不认内存啊,查内存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例u本身故障引起的掉电,还有打一下u供电每相波形。

网友:
量下内存供电,再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坏了重植也不行的,你的问题好似哪 有微短吧 好好查查!

网友:
我今天一台G450跟楼主的现象一样,也还没解决

网友:
LZ,这个貌似不跑CPU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例u本身故障引起的掉电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没准就是小问题呢,让你给整大了

网友:
BIOS  的CS#有没有跳变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换了一个T5550的CPU就好了,它原来的CPU是T4200,但是我换了一个T4200的也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问题解决就可以了。。。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到过两台是北桥到U的线路有断线,我用带灯测试仪测过,一台加旱了北桥还是那样,一台客户说贵了没修

网友:
跑一下VGAX线路 ,如果各元器件正常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电流到一点七就掉电吗,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跑马。

网友:
没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累

网友:
楼主倒过来,先换个CPU测一下,就不用去搞桥和显卡其它的了,不过也学习了经验

网友A:
换了个U就好了,那你T4200也坏了不成?

网友:
是T4200坏了吗,我目前一台机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没有这个U换

网友:
为什么换同级别的 U还不好,换高点的U就没为题了呢?

网友:
头大的  我的是白屏换了显卡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还真的是CPU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U就好了,那你T4200也坏了不成?

我那个是新的CPU,我换了T9300的也可以,不知道是不是U坏了,还是不兼容了,没搞明白

网友:
我之前修好一个是电压 复位都有  刷BIOS好了的

网友:
我接了一台。是直接上电到1.00之后在1.00---1。01之间跳变。查不查内存都一样供电都出了

网友:
今天我遇到一个刁的。

USB信号短,换南桥后OK,但USB供电却是4.6V......

上电后,和论坛里一大堆的G430一个德性,不过可贵的是所有的档电流全被我赶上了,每次开机档都不同,要么档0.7左右,要么一下直接档1.2左右,再一开机,连来几个跳变升到1.7掉电回落到0,3X。。。换全新显卡G98-630-U2,开机N次后只成功显示了一次!兴奋之余再开机仍是档0.7----1.2左右,有时掉电有时不掉,搞的我头大。

后来刷了BIOS,换了全新北桥。。。就差CPU座了,没信心了,放弃。

网友:
应该是U坏才会这样

网友:
这种CPU坏了一般是温度很高   不亮还没有遇见

网友B:
不接屏   裸板也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屏   裸板也是这样么

对的,就是裸版试的

网友:
正遇到一个差不多的问题,明天换个U试下

网友:
CPU 坏了 还是说CPU是好的  型号不能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