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本本屏无电压

楼主(2012-07-30):
灯管无开启电压,外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
屏供电当开启电压吧

网友:
果断加焊显卡,刚修了一台,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还以为屏坏了,用示波器测LVDS无波型,果断加焊成功

网友:
今天也修了台这机器,703大片显卡,加焊搞定

网友:
先排除屏及屏线的问题,再测测高压板

网友:
兄弟这是外置显卡的

网友:
更换显卡一次性搞定,又不会返修

网友:
外接亮说明显卡主板是正常的,要考虑的是屏,屏线,高压条

网友:
屏接口无供电,还看屏做什么,没屏供电就没有高压EN了

网友:
外显正常,有可能是显卡虚了

网友:
加焊一般保多长时间

网友:
同意做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