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测量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电解电容,有的一直响个不停,是不是可以判定这个电容已经损坏?

网友:
不能呀!只有拆下来测才是准确的

网友:
但不能都拆下来测吧,都拆下来测,事倍功半

该拆的还是要拆 都短路了 不拆掉你怎么晓得是不是电容引起的啊

网友:
电容基本不在线测,非常不准

网友:
看外观,觉得问题点基本在电容就拆下来

网友:
      楼主并没有说电容阻值是多少啊。我的表笔低于70都会响的,这样响不证明电容是坏的啊。你要分供电点,来确定什么阻值是正常的。有些供电点阻值是几百欧姆,有些地方几十欧也是正常的。如果是主板短路,你要看哪个电容坏了,只有拆下测试啊。

网友:
是这样的,主板能点亮,在DOS下没任何问题,装XP没法完成,中途蓝屏,硬盘,内存都换过,故障一样,刚开始连PE都进不去。

网友:
在板上测电容有只能大概看下充放电程度,估计坏了滴再拆下准备测量.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你主板情况,楼主可以尝试换安装盘,或者在bios里屏蔽ACHI,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只有选择集成了ACHI驱动的系统盘了,这个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2013-09-06):
我测试来测试去全都是响的,数字万用表的数字开始是10欧姆,后来就越来越小,到时是取哪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