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白屏修复

楼主(2012-07-30):
同行送来一台长城17寸液晶显示器,说白屏,接过来插上电试了一下,确实是整个屏幕一片雪白,这问题应该好搞,直接拆开,量了一下屏供电电压,心中狂喜,居然是0V,上个电路图给大家看看就更明白了:

图中的AO3401就是屏供电MOS管,是个P管,测得此管s极有5V供电,G极0.45V电压,d极无电压,呵呵,不用考虑太多,直接将这个管子的D极和S极用锡连起来,再上电开机,呵呵,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额怎么遇不到这类问题啊,学习了楼主

网友:
听你说的很糊涂  以图纸上3.3V 和5V通过跳线供给U5  S极  由开关信号控制Q4在控制U5 G极,  D极是LCD输出供电端  哪来的12V呢?

、版主就是版主 不一样 我看得还雨里雾里呢 强悍

网友:
呵呵,谢谢提醒,是我委托徙弟写的写错了,已改正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修的屏上的电路板还是修的解码板,没大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修的屏上的电路板还是修的解码板,没大看明白

肯定是解码板...

网友:
直接换掉就行了!!!!短接能用多久啊

网友:
短接不影响 正常工作吗

网友:
维修工作最好是给客户按照机器原样维修,尽量不改线路,不走飞线,用相同型号的器件替换故障器件.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估计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