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170wa 通电亮两秒黑屏

楼主(2012-07-30):
联想 d170wa  通电亮两秒黑屏 ,拆开一看,一个灯管线烧糊了。电源开关管附近也烧黑了。换掉电源板烧黑的零件,给驱动板供电电压5v正常,通电还是亮一下就灭。

刚开始做,零件比较少。各位帮忙看下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条一体的板子!!

网友:
高压板保护的可能较大

网友:
灯管引起的烧接口。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下,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A:
应该灯管问题,外接个灯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灯管问题,外接个灯管试试

从17寸4灯屏上拆下来接上一个点不亮,是不是本来就点不亮呢??

网友:
找了两个19寸显示器上的灯管,同时接上灯管可以亮,应该是换灯管了,谢谢诸位!!!

网友:
用排除法试试就知道是那方面的问题啦

网友:
可以先测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这种故障,高压板的问题比较多,经常能碰到,最好找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灯管,高压版皆有可能。外接灯管若亮就是灯管的问题若不亮则是高压版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性估计要大一些!!

网友:
外接19寸显示器上拆下来的灯管,会亮了!!应该是灯管的问题,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