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台T40 简单维修

楼主(2012-07-30):
今天收台不亮T40  比较忙 懒得查  就随便干  先换南桥 DBM的  家里一大堆卖不掉  所以换了一个 还是不亮   再换北桥 还是一样  TMD 不爽 换所有MAX 还是不行   火了 ..最后看那长方体的那个不爽   换了  夷  IBM出来了

这还能叫简单,桥都动了,还容易

①辈子守擭妳 -2 水贴!
陈祖平 -2 扣两分以示惩罚,下次发帖注意了

网友:
那你厉害点,你是靠感觉修机器么?

网友:
这还简单?不会 吧?

网友:
楼主把笔记本主板当台式机了换件来修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暴力倾向还是水平烂的不值得一提
头一次见这样修的,听说都是头一回

网友:
就这个跑出来发贴,最后搞句看着长方体不爽。这个不是修板,是蛊惑仔巡街,看谁不爽,暴菜一顿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的主板上那么多长方体难道要我们猜?不会是内存吧?BIOS?这种贴子和水贴没有区别好像,看懂了的跟个贴

网友:
你是高手,林丹在伦敦等着你呢!

网友:
那长方体?什么东西??

网友A:
MAX1845,这机修的也太随便啦,呵呵,不过没有说清楚,诊断卡跑什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1845,这机修的也太随便啦,呵呵,不过没有说清楚,诊断卡跑什么数。

电流直上0.6  你猜什么坏了

网友B:
楼主真牛,一块板子的芯片快换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牛,一块板子的芯片快换完了吧

如果以上还不能解决   我准备把板子元件全部拆除  板子洗干净从新加工

网友:
额、、、、这也叫帖子?????

网友:
呵呵   LZ  真是位 猛男呀     值得学习  嘿嘿   都快换板了  。。。。。。。。。。。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
lz这样搞的太复杂了,也得先查一查吧

网友:
我觉得楼主技术肯定是可以的,不用质疑滴。

网友:
原来高手在这里啊

网友:
楼主这是在修机器吗?不敢想象。

网友:
高手果然在这里  T40的没有灌胶?

网友:
那长方体的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