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瞧了雷击过后的电源

楼主(2012-07-30):
前几天修好的金河田355WB,今天拿出来用,插上主板,开机,电源发出吱吱声,大概10秒后掉电,再上电,上不了,确定是这个电源的故障!

再拆开测量,空载短接黑绿正常,插一个光驱的时候,也正常,但插两个以上光驱,就发出吱吱声了,但不会掉电,而且吱吱声过十几秒就停了,接上主板之类的,就必定吱吱声一直响,直到掉电为止。

测大电容,一个165V,一个163V,正常,拆下大电容测均压电阻,侧得为130K欧,看色环,明明是150K欧啊,再拆下这2个均压电阻,测得为148K欧,怎么在线测量会偏小这么多?以为是开关管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换12V 5V整流管,仍然一样,换下所有电解电容,还是一样,均压电阻也换过1对150K欧的,装上去,仍然为130K欧,搞不懂了。

在线通电,短接黑绿后,测量7500B第8脚和第11脚电压,均等,都为2.38V,断电,再测与8、11脚相连的电阻为480欧,与色环标识500欧差不多。

7500B也换过,故障依旧,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造成吱吱响,带不动负载,和那个均压电阻装上去阻值变小有没有关系?求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2-8-5 17:41):
对了,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是,通电后断电,300V大电容的电压立刻下降到2V,感觉更象是均压电阻和电容都换过,还是这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变大是电阻坏,变小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
电阻变小是正常的吗?我这是第一次发现均压电阻,在路测量阻值变小的情况,

那这个电源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我还真没遇到过在线测电阻会变大的,你补下电子基础吧

网友:
楼主请你检查下开关管旁边的50V的小电容看看

网友(点评):
那2个早换过了,没用

网友:
次级的12v.5v大二极管旁边的小三级管(c945之类的坏了就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
查推动管和开关管周边电阻电容

网友:
换电源是最好的方法,谁知道你修好的电源会不会把主板给烧了啊,那样的话就不值了

网友:
输出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我觉的LZ该主要检查一下主变压器看看,比如加焊试试,不行换掉主变压器!

网友:
既然楼主电容都换了,那电路不对称造成的吱吱响的可能性大。重点查下半桥电路所有对称元件,仔细一点。

网友:
雷击过的东西还是别修了,修后会不稳定。

网友:
直接换光耦及好好了`!

网友:
雷击的显示器大多电源芯片坏的 ,电源 你也换个 芯片试试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正

网友:
带不起负载和吱吱响,可以首先就跑推动管去,楼主9成可能是只有一边的推动了

网友:
路过学习,感谢楼上无私奉献,楼上的各位辛苦了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是,通电后断电,300V大电容的电压立刻下降到2V,感觉更象是均压电阻和电容都换过,还是这样,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