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主板,系统没换,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2-07-30):
驱动开机后自动装上了,不知道这样的系统能用不,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点评):
插 你 妹 这问题也拿出来问 你是吃SI的哦

网友:
没事的,驱动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
不蓝屏,驱动全,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切OK,没后果。

网友:
没事的驱动有就ok

网友:
没一点事的相信哥,呵呵

网友: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无非就是主板的BIOS设置不一样而已,数据都在硬盘里面

网友:
主板芯片组相同不蓝屏,没什么大事最多人下驱动

网友:
进系统装好驱动,没有问题的,我的一个用了一年都没问题

网友:
一样的主板没事

网友:
系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有条件还是重装吧,不过不蓝屏还是能用

网友:
一点事情也没有,放心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不兼容。。。。

网友:
驱动正常说明,之前的主板跟原来的主板芯片组 网卡芯片之类的差不多 自带的驱动能正常识别。
一般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有可能蓝屏,如果旧主板的能用的话,把设备管理器的计算机--ACPI选项删除,然后关机换新主板,开机进入系统一般会重新安装驱动,这样就省事多了

网友:
主板芯片一样就没事

网友:
同芯片组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换的新板和旧板芯片组是同一系列的,如都是Intel的,或都是AMD的,或都是Nvidia的……影响不大,开机启动后系统自动更新对应驱动。
若不是同一系列的,如原为Intel的(G41),换成AMD的(880G),开机启动就可能因主板驱动不匹配,引起硬件与软件的中断调用冲突,严重的死机。但通常大多数是兰屏,提示出错原因及故障代码。

网友:
amd 换英特尔不重装系统才算牛x啊

网友:
显卡集成的话
有可能不行啊

网友:
可以用就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除非你运气不好,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能用的!!

网友:
驱动都打好就行了,没什么事。

网友:
蓝屏的可能性有,最好重新装一次驱动···

网友:
不蓝屏就表示能用啦

网友:
不管什么系统,换个主板我们店里基本上都给客户做系统的,做系统又不费什么事,最主要的是怕他以后用的过程中系统出问题了会说你主板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