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刻录系统后装系统出错

楼主(2012-07-30):
我用U盘刻录了刚下载的各种XP和WIN7系统,在装系统时都出现INF file txtsetup.sif is corrupt or missing,status 18错误是怎么回事呀,USB-HDD和USB-ZIP格式都不行,百度里面看也没有看出什么门头,跪求各位大叔大哥阿姨阿妹大神们解释……

网友:
没有遇见过  试着量产一下呢

网友A:
用后面的USB接口,重新量产一下,比较老的主板对U盘装系统支持不好

网友:
那应该是刻录时出错了   干嘛不直接复制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真心帮不上忙

网友(2012-10-20):
引用 网友A:
用后面的USB接口,重新量产一下,比较老的主板对U盘装系统支持不好

貌似很多ISO系统文件都只能刻录光盘,不能刻录U盘的

网友:
有道理,本人上次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直接复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