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一头疼联想D222

楼主(2012-07-30):
接一联想D222显示器,是二修过来的,上电无显。。拆机后没电压,保险正常,换电源IC EA1530,14V和5V正常出来,接主板,不亮,在测电压14V变成4。32,5V变成2。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拨下主板在测电压正常。。。换一新主板也是一样。。请大家帮我看看从哪入手。。。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检查电源负反馈电路。。。。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电源高压板上,直接换个通用的点一下就狠清楚了
找到故障位置,再细查故障点,省时省力

网友:
看来问题出在电源上。请仔细查一下电源ic周边的器件以及调整管的对地电阻。

网友:
接个12v灯泡测试一下电源板的负载能力!!

网友:
重点是电源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