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4不开机求解。。

楼主(2012-07-30):
      I3机器,板号:DAOR13MB6E0;故障:拆机发现,公共点一电感PL13烧焦,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A:
这是显卡供电,上管击穿了,19V有可能把显卡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卡供电,上管击穿了,19V有可能把显卡打坏了

嗯!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显卡换了!BIOS刷了,故障依旧。郁闷啊!

网友:
G4的通病是BIOS引起不亮,而且难刷,从官网找个刷吧,北桥旁边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