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无3v,5v

楼主(2012-07-30):
一台索尼的笔记本,无3v,5v,芯片是max8734a,
主供电20脚,有19v电压

pd12的3脚来自vcc,有5v电压

shdn来自主供电

ref基准电压有2点几伏

on3,on5来自i/o(alw_on)
经过电阻R1762分别经过pr130,pr131到on3,on5.      i/o的108脚有3点几伏,经过r1762后变成0.65v
试过直接这3点几伏的电压飞到r130上。但还是没有3v,5v电压,也换过max8734a的芯片,但是还是没有3v,5v输出,为什么?

网友A:
3v  5v的上下管栅极都没电压吗???
极放电路的脚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的上下管栅极都没电压吗???
极放电路的脚是多少伏?

3v,5v上下管栅极有电压,极放电路的脚是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的上下管栅极都没电压吗???
极放电路的脚是多少伏?

上管的栅极无电压,下管的栅极有5点几伏的电压。极放电路的脚是哪个脚啊

网友:
下管栅极五伏一般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A:
28脚和14脚是三伏五伏的高端激放电路供电脚。。。不过你这个现象应该是后即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脚和14脚是三伏五伏的高端激放电路供电脚。。。不过你这个现象应该是后即有短路了。。。

一般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