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Z99D的图纸

楼主(2012-07-30):
无屏供电,一六脚场管,无控制级电压,跑线看到控制电压12V过一电阻,经过一个六脚的K1被拉低了,去掉K1屏有3.4V电压,跑过去跑过来找不到线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LCD_VDD_EN_GM电压没有出来这个电压是从显卡出来的,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