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2-07-30):
机器:LENOVO Y460
板号:广达 KL2A
故障:上电掉电(上电到0.22,掉到0)
分析:1、上电掉电,一般是时序中某一电压短路引起。所以先量大的一些电压是否有短路。逐一找板子上的大电感量对地阻抗,没有短路的。这下就有点麻烦了,可能是些小电压短路。接着找些明显的转换mos管,看有没短路,也没量到。找图纸慢慢看吧。

      2、打开图纸,找到时序(如下图一,图纸pg47),查时序,阚上电到哪里了。根据书序逐一向后量看能上到哪里。直到第15步没有瞬间电压,查找图纸断开第15步(如下图二),断开后继电压,看是后继电压拉低掉电,还是前面的电压短路。即取下u17。

       3、取下u17后上电,电流稳定到o.22, 思考中。。。偶然摸到以芯片发烫。找到发烫芯片,断电查看为U15 网卡芯片。原来vcc3_lan短路。去掉网卡后。上电保持0.07a。装上u17,装上CPU后上电开机正常。(不装CPU时,电上不齐)

总结:此主板应该为雷击导致网卡短路引起上电。vcc3_lan由3vpcu转换,故只会引起上电,最近修一仁宝的主板故障一样但网卡电压由电感转接,导致3v待机短路,引起无待机不触发。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这板,你的网卡换了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I3的机子,刚过保吧

网友:
修得不错,以赚钱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楼主的思路还是满清晰的,正在学习中

网友:
分析得很有思路,有针对性,学习了

网友:
不上CPU  电肯定上不其

网友:
思路不错高手啊……

网友A:
有图纸上传上份啊!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
思路不错   有图纸更好修

网友:
写的不错,技术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上传上份啊!

网友:
夏天是个好天气:打雷,下大雨,温度高,
造就了一波波的生意...

网友:
你运气比较好哦,楼主

网友:
多点雷声给咱们搞维修的下单啊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BCM5570网卡一到夏天就坏的特别的多的  都是老天赐给我们的钱的呀

网友:
楼主分析得到位,网卡短路时有没有先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