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2-07-30):
前两天接一台联卢V450(LA 4142P),客户说进水,还开过机。屏闪了一下就再也开不了了,拿过来。清洁,烘干。检查,量各大电感,发现3.3VALWP阻值为11欧,不正常 。再查B+电压只有16V。应该是被3.3V待机微短路拉低了。继续查断开PJ14。 发现+3VALWP阻值正常,B+电压恢复正常。就找+3VALW相关的元器件,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3VALW到EC,就干脆把EC拆了。EC拆了,+3VALW阻值恢复了。但是没找到一样的EC就没有办法代换。直接接电测试,待机没出来。到此,思路很混乱了。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7-31 17:27):
现在把EC换了,机器不短路。B+恢复正常。等机仍然不出来。测待机芯片,1PIN REF 2V,6PIN VIN 19V,7PIN VL 5V,4PIN ENLDO 10V,14PIN EN1 4.6V,27PIN EN2 2V,17PIN 24PIN BST电压均为4.8V,没有输出,芯片已换

网友: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呆机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楼主意思是是没有上EC嘛,没有上的话一般都是EC给待机芯片开启信号,没有待机电压就理所当然了啊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换上EC再说呗

网友:
有的板子是开启触发之后3V5V电压才上来

网友:
你把EC换了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
这机器 待机有3.3 没5

网友:
没有就订一个EC换上啊!

网友A:
主要是待机芯片条件

网友:
仁宝的机器产生待机是不经过EC的

网友:
自己来顶一下,不要让贴子沉下去 ,还没修好呢,希望有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EC应该是KB926的吧  找一个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待机芯片条件

待机芯片的条件在上面补充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这些天比较忙,一直没有修这板子,今天闲下来了,又拿出来看。还是不知道思路呀。望朋友们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