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30):
还没拆机    故障现象是      开机一段时间掉电。掉电后开机没任何反应     ,把电源电池拔掉 再插上开机到 LOGO  掉电:
再开机还没有反应 ,还需要吧电池 电源插头拔掉 可以到那个画面掉电。
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怀疑是电容漏电 或者滤波不良 。不知道对不对。
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款南桥容易坏呀~!先看看是USB短路~!或者网卡。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正在求解中,请高手明示,掉电应该怎么个思路,各路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先加焊接一下U的供电管理芯片吧

网友:
加焊过了,还是掉电!南桥晶振也换过还是一样
。求解!

网友:
CPU供电也是通病,不妨试试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