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华硕X8AC不触发,待机电流有0.013A,开关有3.3.V,触发有跳变,没有待机3、5V,特在向各位求个
!有的麻烦上传一个。功德无量啊。
华硕
同意楼主:
1.0
binak41
同意楼主:
我也有块这板 晶振 起不起振啊 我的这块不起振 加热下就有显示了 现在把他洗了

网友:
把系统供电芯片换了试一下!

网友:
查过8206A的工作条件?
换芯片?
都不行的话,把芯片上方的大电容CE8104,CE8103换掉试试

网友:
我这台跟LZ的一摸一样,刚刚想上网查就看到这帖子了,是不是这款机子有类似的通病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不触发的,南桥短路了,要更换南桥

网友(2012-10-02):
楼主搞定了没?今天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没图纸,没头绪。

网友:
今天干遇上一台,待机电流0.006 不触发 不知怎么样下手了

网友(2012-11-09):
我也有台今天接到的。0。040

网友(2012-12-15):
没图纸啊。各位

网友(2013-02-14):
我也是遇到一台,可能是通病。

网友:
按不触发流程修咯
开关电压,晶振,bios

网友:
我的0.08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网友:
是新款机器吗

网友:
我现在这台0.04.不触发

网友(2013-03-29):
我有一台0.01的 有修复的朋友没有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开关坏了,更换,收钱,爽

网友:
我也是一台 来的时候是不过显卡 拿风枪吹了下 直接就不触发了 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在我们的论坛下载图纸,看看有没有三五V

网友:
这款机BIOS和南桥晶振坏得多,不妨试试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 IO 南桥 没头绪的机子就蒙吧

网友(2013-06-09):
楼主有没有搞定?我的写了BIOS还是不触发

网友:
今天收到了一台,看样子明天先烤烤,今天摸了摸还是不行

网友:
有BIOS吗,,有的朋友贡献一个啊

网友(2016-05-21):
之前有遇到是开关晶振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