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莫非我遇到传说中的板层短路了??

楼主(2012-07-31):
接一盈通945GC战神版V3.1的775板子,时钟IC为RTM875T-511,先是不触发,查为1117损坏更换后触发跑码,不插内存跑EB报警,插内存跑B0-C3-45循环,偶尔卡B0,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刷BIOS,换了两个IO,一样的故障,偶尔跑过25滴一声复位亮起又重启了,有一次是跑亮机的了,但是接显示器很多水纹。

测各大电压和时钟时发现PCIB16的时钟脚有2.13V,而且时钟IC烫得很不正常,拿起表笔一划,我的妈呀,表滴滴滴滴响个不停,取了时钟IC,一划过去也一样滴滴滴滴地响个不停,起码有6个以上的焊盘是对地短路的,短路的焊盘全都经过孔钻板底了,拿起镊子学下饼哥的神功,晕啊,这些短路的焊盘全都经过过孔直接到这大片铜箔上了,而且都没有线。小弟我无从下手啊,该怎么处理?有哪位师傅遇过的???

我在铜箔中间刮漆打值没短,但是焊盘却短,焊盘跟这片铜箔是通的

补充内容 (2012-7-31 13:38):
我根据12楼许春涛兄弟说的随便找了个时钟的PDF看了下发现时钟真的有很多个地,或许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是PCIB16的时钟脚有2.13V,而且时钟IC烫得很不正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网友:
直接回炉

网友:
建议换板吧,可能是PCB短路了,

网友:
又可能是短线了呵呵

网友:
线没跑错吧

网友:
做吧!不行换板!

网友A:
1117损坏这不是明显的供电坏造成的吗?看一下是不是3VSB、3.3V短路了。

网友B:
感觉你没有认真看  人家那个问题弄好了 又有别人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板短路了,伤不起呀,直接换板了

网友C:
能不能把具体短路的脚位说一下,1117的带载能力是多少w,我想也不会把走线烧短吧,只能分析别有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没有认真看  人家那个问题弄好了 又有别人的问题

那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1117损坏的呢?根本原因都没找到换了还是会造成二次损坏。我只是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1117的损坏。

网友D:
  时钟本来就有多个地 ,你自己查PDF看看

哥们你说得很对,我随便找了个时钟的PDF发现真的有很多个地

网友: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没跑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本来就有多个地 ,你自己查PDF看看

但是时钟严重发烫,PCI B16有2.13V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查了外围电路没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损坏这不是明显的供电坏造成的吗?看一下是不是3VSB、3.3V短路了。

3VSB,3.3V没短,1117坏我已经修好了你没看就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1117损坏的呢?根本原因都没找到换了还是会造成二次损坏。我只是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 ...

顾客原先是直接开机插网卡,然后不触发了拿我这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具体短路的脚位说一下,1117的带载能力是多少w,我想也不会把走线烧短吧,只能分析别有故障。

谢谢周版主,我找不到这个IC的PDF呢,1117是我直接在料板的南桥供电那拆的。我这板子坏的1117也是南桥供电那个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头疼,路过看看

网友:
这个很有必要研究下!

网友:
时钟IC的温度本来就挺高的,个人认为是桥的问题,至于B16的电压,可能与你更换的时钟IC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