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联想G450通病,有点特别!有点蓝!

楼主(2012-07-31):
    今天接到过一台机子是联想G450的,一看蛮新的,电流跑到1.2A左右不动无跳变,给客户报了是显卡坏。拆掉散热后盖一看是N卡,而且是G86样的小卡,这种显卡没一点难度,就欣然和客户说好价格把机器留下。由于经验关系直接BGA,完美取下如图
换上好的显卡,冷却后高高兴兴上电,结果傻眼,都做了好多这种小卡了,成功没有100%, 也从没失过手啊!是不是没加焊到,再次加焊结果还是一样,莫非是芯片是坏的,不可能滴啊!换了N个都是一次性到位。
    好吧!看来要用超级无敌神功了——波波大法,开机后去测内存排阻上的波形,由于是三代的内存波形比之于两代还是要少,但是还是有的,经过测量看波形能持续一小会,但奇怪的是马上掉到原位,怪事啊,就算波形不过显卡也不会掉原位,至少电压会在一伏左右啊!这是神马情况啊!这三代的机子,修得不多啊,莫非就是这种波波?细细想了想,不太可能,于是乎再使出我第二大神功,也是终极宝典----去基地色色一下啦!还别说真有相同故障啊,(标题为“

[维修经验] 联想G450,开机不显之维修这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在此表示万分的感谢,也感谢基地提供了个好空间,让维修人尽情的色色!爱老虎油,迅维!三克油,迅维!
     于是乎,我就按图索骥,按贴主逸雨涵梦的指点去测U53,U50,还真有个没电压,此两个为5VALW转USB-VCCA的,我再一测对地值为0,然后拿起板子一看USB口,我的晕啊,汗!你看:
我犯一个一般男人都会犯的错——粗心!以为不可能,却偏偏是可能!
    按照常理,USB口短路是无法触发的哟!这这这,神奇的联想,真是让人无法联想啊!常在江湖漂啊,那有不挨刀的!
    言归正传,换上:
接屏试机!哦,哦,哦。。。。。神奇的联想,亮机了,我心也可以放下了,可我还是有点惆怅!

搞维修还得细心啊,光凭经验有时能让你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有时,却让你山重水尽找不到出路

    记起一个人的一句话来“搞维修的,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做不到的”。

网友:
哥无事不做桥,你拿造桥的时间去细心分析故障好过啦,你以为造桥就能把电路问题弄好吗?最鄙视 那些无事先做桥的人,也是最容易扩大故障的人

网友:
给你造过的桥不知何时又出问题,这真是黑心啊!!!人家拿几千块的爱机给你修成这样?

补充内容 (2012-8-1 13:04):
是我出言不慎,对不起同行,对不起大家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医生还不是经常换药,不试怎么知道
有点愤青的感觉了!
不同意阁下看法
修机都是这样,谁不是这样维修

网友:
给你造过的桥不知何时又出问题,这真是黑心啊!!!人家拿几千块的爱机给你修成这样?

补充内容 (2012-8-1 13:04):
是我出言不慎,对不起同行,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2012-09-07):
我修过网卡芯片供电电容短路导致电流到1.2左右过不去,也是折腾了半天显卡最后细心查才查不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长否
学习下

网友(2012-08-03):
看你以前发的帖子,也不是个细心的人。你的口味不清啊
你敢说你没有误判过吗?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出口不要伤人,既是同行,将心比心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一般不会先去干显卡,G98-630的貌似不容易坏吧

反对楼主: 3.7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2-10-01):
可别提啦!我遇到过这样事,一模一样的。瓦擦,电流貌似也是1.2卡死。报也是显卡,含油都上了,预热时候被我发现了,一个uSB坏了,然后取下开机亮了,客户还说呢,这个考考就能好呀瓦擦我真
是啊,这种坏得少

网友(2012-08-08):
9600M的显卡我还是遇见几个的

网友A:
大哥你有点牛13    电流跑1.2就直接换啦    也不排除下其他原因!

网友:
确实,搞维修的一定要细心。马虎的粗心的。早晚出毛病。

网友:
胆大心细是必要的,不然不适合做维修。

网友B:
一看到你说那些U什么的U什么的电压多少的我就头痛啦,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他的电压多少正常电压多少不正常啊

网友(点评):
兄弟那些都是经验 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你说那些U什么的U什么的电压多少的我就头痛啦,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他的电压多少正常电压多少 ...

图纸上 一般都是由电压的

网友:
是啊  维修就是要细心 以前也遇到同样问题

兄台说得对 以后修机器要特别小心才行了

网友:
这点叫什么通病啊!

网友(点评):
这个真挺多。。

网友:
先刷机
BIOS   然后再干桥

网友(点评):
下次看来是要先量USB,再做桥

网友:
除了干桥就不会分析电路么?

这故障多明显是桥的问题,试过才知道
看标题没啊?
回这么多条,赚点分吧是

网友:
基地里很多东西是很好参考。

网友:
楼主做桥的水平还可以,要死做挂了就死了....

楼主都说了没有百分百 也不会干坏

网友:
不是细心就可以的,还要有上定的技术啊,楼主还不错哦!

网友:
原来如此,有点杯具……

一般都习惯看各个接口是否正常,类似的问题还是碰到过的

网友:
拿来板子先目测一下

网友:
我在维修站那会儿换了多少台G450的主板,都是USB口坏的,换一个收费320,可惜不到我口袋里,哈哈,现在出来做二维了

我这边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有点牛13    电流跑1.2就直接换啦    也不排除下其他原因!

他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0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一般不会先去干显卡,G98-630的貌似不容易坏吧

网友:
是啊  维修就是要细心 以前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除了干桥就不会分析电路么?

网友:
楼主做桥的水平还可以,要死做挂了就死了....

网友:
我在维修站那会儿换了多少台G450的主板,都是USB口坏的,换一个收费320,可惜不到我口袋里,哈哈,现在出来做二维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G450的机子显卡很少坏了  这个月都修了五六台了  不过烧机到还蛮多的  昨天修到一个多电压短的
电压修好了 又出现新的问题了  插上电池电源进系统电池没法充电的 今天搞了一天都没有搞好  坛子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 通病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 通病 之类的...

G450就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
那你换显卡不是白费力了,呵呵,我一般首先是目测整现有没有明显的,后再折机

网友:
没办法  有时候脑袋短路 所以很少看USB

网友:
一般不亮机,要换主板上的元器件,都是按主板价格报的,除非顾客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呵呵,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现在显卡都是放到最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造过的桥不知何时又出问题,这真是黑心啊!!!人家拿几千块的爱机给你修成这样?

楼主是一SB  鉴定完毕

网友:
貌似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搞维修的 确实要细心啊

网友:
前几天来了,一批戴尔都是U口坏的,也是不触发,换了U口基本都修好了

网友:
修机器,外观,第一步

网友:
楼主换上好的显卡后是不触发吗?

网友:
这个机器U口出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造过的桥不知何时又出问题,这真是黑心啊!!!人家拿几千块的爱机给你修成这样?

我也觉得这位楼主的回复太过了点,说话还是文明一些的好

网友:
搞维修的,就算你没有做不到的,也有想不到的

网友:
thinkpad R400的USB接口也容易坏啊 屏亮卡在第一屏

网友:
你还真的厉害,修板要先观察的,首先要看的

网友:
我也有修过几台,这机子U口特意坏

网友:
G470机子电源口容易坏,

网友:
大家不要怪楼主,主要现在的新机百分之七十都是坏桥和显卡,大家都是做维修的,都清楚维修一台机器平均所用的时间.楼主遇到的现像换个U口就行了,我遇到的联想Y470,U口损坏短路,USB供电芯片也烧坏了,电流也是上到1.3,然后1.31,1.32,1.33...最后掉电.

网友:
淡定点好

网友:
哥  遇见了一个问题 跟你一样 。。。。。。 神一样的故障。。

网友:
现在的显卡不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其实做维修的就像大夫,应该做到问闻望切,要细心观察

网友:
呵呵,有时太过于自信,不是好事。。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不知这是经验,还是教训.也许二者兼有.

网友:
这不是上楼主又赚到一笔了

网友:
也算是经验吧。细心是好的。

网友:
这通病还是有的,上次就秒杀了一个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啊

网友:
上来就是显卡  DEBUG卡跑吗看看啊       晕   看了都累

网友E:
你太粗心了  那么大一个U口都没看到

网友:
这个机子的USB  VCC短路的话  它的供电芯片的OC#就会被拉低  就造成POST挡在55

如果USB VCC不短   D+  D_短的话  能POST完成  但是挡LOGO

我修了好几个这样的

网友:
经常遇到,联想通病

网友: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显卡不在是通病

网友:
对我现在的电路不容易坏桥

网友:
呵呵,粗心大法,修机器关键在目测,这一点不容置疑

网友:
联想最近的机器很多都这个毛病 特别是E系列的

网友:
白白冤枉了显卡!!

网友:
这个MS都经常有。

网友:
这点叫什么通病啊

网友:
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呀!

网友:
前几天遇到台上网本。我一测5V没有 直接加个5V在那烧  结果。U口坏了

网友:
G450的USB很多有问题,我上次搞个也是这样

网友:
碰见好多个联想的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呵呵,这个USB的问题发现几个

网友:
一般人都会去做显卡的

网友:
维修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
你是哪里做二维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学习了,呵呵。。。

网友:
楼主肯定没接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这个机器我也修到过。当时接诊断卡跑55代码,也是USB接口问题。我修到过很多这个情况。估计也是仁宝的一个特色-ubs借口易坏

网友:
走弯路是很正常的

网友:
和我也一样。会范这样的小错误。。没关系以后多注意就好。

网友:
楼主确实有点马虎    先目测观察一下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现在新机子桥很少坏的

网友:
客户的显卡应该是没有坏的`就是USB那里短路了`换个接口就好了。你还换了显卡芯片`白搞了。

网友:
USB短路很多还能开机 会当LOGO  死机等

网友:
楼主可不太思心啊

网友:
自己维修不先观察在维修。本来故障就是USB导致开机黑屏

网友:
LZ很粗心 幸好修好了

网友:
不要这样说他啦,毕竟他拿出来分享了,不然你知道吗?

网友:
这不叫通病,这个显卡取下重焊容易在周围断线我感觉这个是通病

网友:
90%都是都是右下角的usb口坏

网友:
好奇害死猫,经验害死人~!

网友:
楼主的 这个问题同样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胆大细心是我们做维修的必要素质!!

网友:
粗心可是维修一大禁忌额。。。楼主注意咯。。。

网友:
CHINA联想,中国制造

网友:
有问题想问好久了,为什么老是有人能把USB口搞短路的?除非自己故意把USB口用力瓣,否则还真不如意搞成这样

网友:
这个机型貌似 USB口坏的很多呀

网友:
说到底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虽然 我赞成楼主直接 干 “桥” 的做法,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楼主的这个教训,给我一个提醒。
    感谢楼主    顶!这个帖子意义重大顶起来。

网友:
  都是高手啊 ,  我们菜鸟  学习了

网友:
多了解,从中吸取经验,多谢1

网友:
早知道这个地方了,还有有G430   Y330 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我也有台g450 电流到1.2跳两下  回到1a不动  还没有修好 求助。。。。

网友:
基地里很多东西是很好参考

网友:
学习了!以后记得观察!

网友:
是啊,又是经验主义错误

网友:
细心点就OK了!不过我也碰到 USB口坏 去搞成其他问题的!

网友:
现在联想不亮的都是先看U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太粗心了  那么大一个U口都没看到

这款机器可以用诊断卡?能说说哪些机器可以用吗

网友:
楼主我碰到的14002  g86显卡过内存,也以为显卡的事。干了一天显卡,最后usb5v短路,找到原因usb电容短路,那个悲剧呀。我的不是usb坏,藏的可真深呀。

网友:
哈哈 USB损坏 有段时间倒是经常修到  所以每次修机器都要往那看上一眼

网友:
屏线看了吗

网友:
是啊,,现在的新机器显卡不容易出问题的,,,得改改维修思路了,,还是细心点的好,,

网友:
哥哥唉,这是通病么,不过你的BGA 号  波波大法  挺神奇的

网友:
usb短路是很多见的。但是短路了为什么还可以触发?看来心细和技术是相随的。心细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这个我都修了好多了,都是U口挂了

网友:
第一次也以为是显卡,但是我有个习惯,每次接到机子都会来这逛逛就这样没弄错!不然按经验来真的会开搞显卡哈哈!!

网友:
THINKPAD的本,也容易坏U口的,遇到N多了,现在都养成习惯了,拿来先看U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器可以用诊断卡?能说说哪些机器可以用吗

可以的   就是要飞那九根线    PCI   33M的时钟  LPCRST  ADO-AD3   LPCFRAME    +VCC3V   GND

网友:
同意挺好!一定要细心!

网友:
新机型,一般USB的电压都是转换过来的,且还有反馈信息。USB没有电压,当机很正常的

网友:
分析的好详细哦

网友:
牛逼啊,维修站收费就是高,要是我们有这个价格那就爽呆了

网友:
可以的   就是要飞那九根线    PCI   33M的时钟  LPCRST  ADO-AD3   LPCFRAME    +VCC3V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维修站那会儿换了多少台G450的主板,都是USB口坏的,换一个收费320,可惜不到我口袋里,哈哈,现在出来 ...

牛逼啊,维修站收费就是高,要是我们有这个价格那就爽呆了

网友H:
经验慢慢积累,估计楼主以后不咋犯这种错了HEHE

网友:
这种故障修好多台了,就是右边的那个口容易坏,电流跑1.2A,按电流分析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显卡,我第一次修这种故障时,我也以为是显卡,这种显卡不容易坏,我就刷了BIOS,故障依旧,我就仔细观察板子才发现USB供电短路。大家修的时候要细心,不要被你的经验骗了

网友:
做维修还是德心细,不管你做了多久,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楼主还是不错,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验慢慢积累,估计楼主以后不咋犯这种错了HEHE

你说的对啊

网友:
昨天碰到G470集显的,跟你一般不2,真是有点2了

网友:
维修玩的就是细心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我运气好一下就看到了,因为那MM送修的时候说修好后要求帮他换个B口,不过我想不同显卡的供电怎么会是1.8V ,但开机运行都正常

网友:
跟THINKPAD T400差不多嘛!!也是USB口坏导致加电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