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电源电感唧唧叫怎么修啊.

楼主(2012-07-31):
一台T400 有时不能开机,VCC3SW  VCC5 VCC3.3都正常.开起来过后当天不管怎么开关都正常.不能开机是按开关键电流会比待机多1-2MA .还有各组电源的电感都在唧唧叫,唧唧声节奏也会变得.时轻时重时急时缓.修好久了没有个结果.求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似乎没有电感会自己叫吧!楼主出现幻听了,要是出声音估计就是要爆炸了,楼主做好防护措施吧

网友:
你说各组电源的电感都在叫,不可能吧。个别的还差不多,电感叫是因为震荡,也可能电源不稳定。
电感会叫其实是电源不稳定的外在表现。有可能是电感的问题,电容漏电或者电源IC坏虚焊的问题。

网友:
呵呵,怎么会电感都在叫哦,楼主听觉出现幻影了

网友:
不可能都在叫吧?有一个叫的,你听起来就好像都在叫。

网友A:
电感的上面的场管g级 看看是否悬空  ,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兄弟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4680-1-1.html 对照去修!下次一般电感啸叫你就能解决了!关键要看懂!

网友B:
可能是电压不够引起的吧

网友C:
用波波测下待机+3V +5V的PWM波形看看。。。。

网友D:
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查查吧

网友:
谢谢大家了,因为这个是二修板,之前的换过3V  5V和CPU电压的的电容和电感,我怀疑参数不对引起的又在T400的料板上拆来换上还是一样的.我没有波波,不好确定是哪组供电有问题.凑近了听好像每个都在叫.

网友:
我今天照大家的建议再找找看.

网友:
这帖子是不错,谢谢了.只是我没有波波.听听每个电感都在叫.看来我得一组一组的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查查吧

之前我在每组电压的电容上都并过330的电容,没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波波测下待机+3V +5V的PWM波形看看。。。。

555.没有波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压不够引起的吧

电压调低了,叫声反而小了.有时能安静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上面的场管g级 看看是否悬空  ,后级是否短路

谢谢,我呆会去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唧唧叫的问题已经解决,居然也是R221断路了.有时不能开机是南桥虚了,压着就可以开机了.客户说多按几次没关系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