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都有多少种原因??

楼主(2012-07-31):
如题所示,最近在维修中,总能遇到这类机器,主要供电都正常,电感对地还不短路,就这小短路让我心烦的,本人新手,请坛内高手给予一点思路或见解。

网友:
并不一定只是小短能引起掉电
哦、、、、

网友:
原因太多了,最简单的是内存和cpu接触不良,缺少某个电压,南北桥、io芯片,某些声卡、网卡有问题。。。。。。

网友:
温度过高,开机10秒就掉了

网友:
某个电压没出来,也会掉电

网友:
掉电  不显 原因太多,小到电阻电容,大到南北桥显卡cpu等等都会引起,还得根据电流慢慢分析。

网友:
1有一路供电没有  ,  hwpg拉低   2不跑码或挡代码

网友:
搞过一台是显卡电容的,忘了是啥型号了

网友:
散热不好 也会掉电吧?????

网友:
掉电,都是保护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说的可能是太笼统点,您给个建议呗。

已经有好几位大师给你解释的很详细了  好好看看就OK了

网友:
CPU电容漏电,短路也可能的哦/!

网友:
每款电脑都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