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开机挡LOGO

楼主(2012-07-31):
联想R400开机挡LOGO,去掉硬盘,光驱,无线网卡,故障依旧,压南桥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了,请教高手

网友:
刷bios试试吧有可能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  然后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
PE能进去吗

网友:
呵呵,刚发现有个USB中间那个塑料部分断了,有些引脚接地了,用聂子挑开就好了

网友:
看看USB接口 是不是针插弯了

网友:
LOGO死机大多数都是南桥问题的。。。最好换南桥。

网友:
查一下USB吧,一般这个问题的

网友:
查USB接口 板载网卡  板载声卡 如果都没问题  刷BIOS看看

网友:
USB  接口坏导致  我接过几台了  所以修这个机器的时候我会先目测下USB  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R400   USB容易断

网友:
应该有硬件没有过

网友:
好细腻,以后得关注这块了

网友(2012-09-15):
呵呵   我的也是嘞  不过Logo  晕死

网友:
刷个BIOS不就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
遇到过T400 U口引脚对地

网友:
USB 短路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