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升压板问题

楼主(2012-07-31):
改一个通用升压板,vin 5v    on 3.3v  还有接地 为什么亮一会就灭了,屏换过还是那样 不管灯管事。请教什么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应该是开关没有接对吧

网友:
如果高压改对还是这样,建议换个灯管试试,我遇过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