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报警

楼主(2012-07-31):
亮机后就一直BBBBBBBBB。。。的报警,就像其他机器键盘短路后发出那种声音,自动进入BIOS设置,以为是键盘,触摸板
拔了还这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那就查IO吧!接口排阻等。

网友:
直接 换IO

网友(2012-08-30):
声卡坏了吧

网友:
说不好,什么可能都有

网友:
应该是I/0问题,建议先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