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灯高压条,可以加焊灯管插座,变成4灯高压条吗?

楼主(2012-07-31):
可以在2灯高压条的2个灯管插座上,再加焊2个灯管插座,变成4灯高压条使用吗?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4口的也不贵 干吗要改????

网友:
不可以这样会加重高压包的负载

网友:
没用的。还不是那样子。

网友:
带不了那么大的负载吧,高压易坏

网友:
不错,你这个想法很好!!!!自己可以试试,可以把结果公布给大家!!!!

网友:
肯定过载啦!,哪怕能用也短命的

网友:
这个你的屏里面空间装的下吗!!!

网友:
没试过,你试试不就知道啦。又烧不坏

网友:
过载可能会保护了

网友:
不可以,功率是不够的,小马拉大车的结果

网友:
一定要接4根灯管的话可以再加一个2灯的高压条,或者换一个4灯的高压条即可。你要是非要在2灯的条上接4根灯管那你就要亲自试一下啦结果如何发上来让大家与你分享。

网友:
等待楼主的回复  (如果能改好的话)

网友:
负载太大了   加量不加价他干嘛

网友:
一句话:功率不够,恐怕你一灯也点不亮。

网友:
负载太重,,,

网友:
不可以 我修了个二修显示器  就是这样加的高压条 高压条烧得一塌糊涂差点起火。

网友: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楼上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负载过不了,还不如改个通用4口的。

网友:
可以,但是亮度不够。

网友:
即使亮了,也保护!!!

网友:
关键是你要该线路和灯管的安装空间